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8-02-05):
请问台达PLC生成的文件有没有办法转成信捷PLC的软件?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有,自己照着写一遍
直接转要问信捷
如果你单位是信捷的大客户,他会免费给转程序。

网友B:
有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就是先转存为记事本文档,再转换。
QQ:611369538

网友C:
没见过,都是参照重写。

网友D:
再写一遍吧

网友E:
照抄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