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5):
如题:检测锡面

网友A:
有,一般误差都比较大,做到精准比较难。

网友B:
激光测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测距

激光测距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激光测距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几微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微米...

咨询了一下基恩士的一套需要1万多 有点小贵

网友D:
用液位检测器,一根线接锡炉外壳,另一根线接尖尖的金属探针,探针装在活动的机构上(由步进或伺服驱动)当探针一碰到液面,立即输出个开关信号,我们公司就用的是这种,当机构抓着准备浸锡的元件冲向锡炉时,元件脚刚浸入,探针就碰到液面了,这时机构停止前进。如果你是用在浸脚机上,这个最合适且便宜,还有就松下的激光HG-C1400,锡炉这么高温的地方不建议用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