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5):
如图,子程序调用call p21 kn,搞不清楚kn什么意思,是不是n是多少就执行子程序多少次啊?
下面的子程序图中有for k32,是不是在for和next之间执行32次呢。
另外就是子程序不是只在调用时才工作吧,应该是正常时也工作,调用时就跳过下面的程序,直接
前往调用的程序,是这样的吧

网友A:
如图,子程序调用call p21 kn,搞不清楚kn什么意思,是不是n是多少就执行子程序多少次啊?
——kn是指 call子程序里的FD0= n
下面的子程序图中有for k32,是不是在for和next之间执行32次呢。
——是的
另外就是子程序不是只在调用时才工作吧,应该是正常时也工作,调用时就跳过下面的程序,直接
前往调用的程序,是这样的吧
——只在调用时才工作。调用完返回当前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子程序调用call p21 kn,搞不清楚kn什么意思,是不是n是多少就执行子程序多少次啊?
——kn是指 call子程序里的FD0= n
下面的子程序图中有for k32,是不是在for和next之间执行32次呢。
——是的
另外就是子程序不是只在调用时才工作吧,应该是正常时也工作,调用时就跳过下面的程序,直接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这也使我了解了一些关于之前不懂的变址Z赋值问题,很多地方都赋值,不知道哪
里的赋值指令有效,这次清楚了,因为很多是子程序中的,只有子程序执行时此中的Z赋值指令才有效
其他子程序中的赋值指令无效是吧??
另外,兄台有空也请解释一下上图的子程序吧,for和next之间只有二排,inc指令是有条件,但z0的条件
是常闭sm400,也就是没有条件了,那这执行15次,到底是inc指令执行15次后往下,还是z0 和inc都15次
呢,另外for这条指令执行完15次后,Z0的值是15吧,这样的话,这条指令是否可以理解为给Z0赋值15呢,
而且PLC扫描速度很快,应该一瞬间就给Z0赋值15,然后往下执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