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5):
   如题,想把Fx3u的模拟量模块写成FB块,其中u0是变量,用变址寄存器u0z1\g0写报错,不想用from,to写,请问大家是怎么写的,谢谢了

网友A:
谢谢了,这个块是有问题的
自我解救

楼主:
楼上这个FB块是有问题的,见图这一段。
程序步数多的话不建议用from,to指令编写程序会影响速度,应该用mov u0\g30 D1这种形式编写,可是FX3u不支持用u0z1这种用变址寄存器编写的方式,q系列可以这么写mov u0z1\g30 D1,所以想问下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B:
欧系是这样的
块程序里用的是mov指令,还是from,to指令

网友C:
你可以写成u0z*g0;或者u0z1/g0试一下,这跟编写有关系。
u0z1\g0  FX这样写不行报错,Q可以

网友D:
错了吧
1楼程序错的

楼主:
我把1楼的程序改了下,大家可以看下
附件: FX3U4AD_FB.rar (163 K) 下载次数:160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1楼的程序改了下,大家可以看下

改了他的也看不到什么效果;记住,输入变量不能做输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