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UTO CAD Electrical不同图纸元件关联问题

楼主(2018-02-05):
请教一下大神们AUTO CAD Electrical中主项元件和辅项元件不在一张图纸上怎么进行关联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A:
只要名称一致就可以关联了,比如主KM1主触点和辅助触点都命名为KM1

网友B:
绘图原则之一:同一元器件的不同部件(例如接触器的吸引线圈、主触点、辅助触点、延时触点等),分布在图纸不同的位置,必须使用同一个文字符号(包括编号),但允许在同一个编号的后面增加不同的序数,例如KM1-1、KM1-2......,或者KT2-01、KT2-02......来表示该元器件的多个相同部件。
也就是说,同一文字符号(包括编号)的图形符号,在图纸的不同位置,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元器件的不同部件。

网友C(2018-11-13):
想问下楼主的AUTO CAD Electrical是哪个版本的?朋友给了份2012 的给我,下好了可没注册机文件无法注册?可以分享下注册机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