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cp340问题

楼主(2018-02-05):
cp340坏掉了,更换同型号的备件,硬件组态还要重新下载吗?需不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楼主:
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A:
更换同型号的不需要重新组态。

网友B:
这个模块里面没有参数程序的,直接替换就行了。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
cp340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