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与结构化

楼主(2018-02-06):
各位大神,我是初学者,想请问一下三菱的GX WORKS2里结构化和ST可以一起混合使用吗?如何设置,谢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zhang79于2018-02-06 11:15发表的 求助:ST与结构化 :
各位大神,我是初学者,想请问一下三菱的GX WORKS2里结构化和ST可以一起混合使用吗?如何设置,谢谢了
结构化是编程架构,ST是实现这个架构的编程语言之一,他们并不冲突。
Good Luck~

网友B:
在新建工程时,
工程类型选择:结构化工程
编程语言可以自己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