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6):
我在学习关于QD77控制的使用,其中有条范例程序实在是不懂,请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其中的H100是为16位的资料吗? 转为PLC储存2进位的格是为256,实在与QD77手册的格式对不起来…G6000是为第一轴的da1 -da4 的储存地址,这部分该如何设定?

网友A:
我还在看FX系列,太落后了

网友B:
定位结束   ABS直线1    加减速时间0  轴1指定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感谢前辈指导,厚脸皮再问,望请前辈指点

图中的 G4500 是定位启动编号的缓冲存储器地址,若地址是输入 9001 9002 为复归、高速复归…,不过所谓的定位数据No. 的使用方式为?
可以请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B:
定位标号黄色的那些每个轴可以设置600个标号数据用软件设置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标号黄色的那些每个轴可以设置600个标号数据用软件设置

感谢前辈指导,所以若我的移动距离和速度要HMI上开放更动,是不是就不用使用到定位编号?

下面程序,小弟认知是M21 On 后,将移动距离、速度传送进模块的地址,在按下M22,就会启动并跑到设定位置,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直接在模块里面设置定位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直接在模块里面设置定位数据

请问前辈 如果像 上面图里程序是否会动…
会写D是为了开放给客户在HMI 做速度、位置做更改…
感谢前辈解答。

网友D:
方便客户更改那就写在D区或者ZR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