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B2伺服

楼主(2018-02-06):
给位大师傅们好。我现在有台台达B2的伺服,我就想通过在plc上发脉冲来控制伺服的启动,现在不知道用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速度控制的话,P1-09里面的参数能不能不设置,应为我看了一下,好像是通过在伺服放大器里面设置固定的速度。而且我看不懂 P1-09 {SPD1=0(8)DI4,P2-13=115;SPD0=1(34)DI3,P2-12=114} 这里面的{SPD1=0[8]DI4}这是什么意思?如果速度控制能不能不接34、8这两个端子!
位置控制的话,我没有设计下极限的感应器。
我这个程序是通过一个压力传感器来限制它的位置和速度的,通过不同的压力值来改变速度,到达一定压力后就保持在那个位置。
希望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A:
看了你的動作說明應該是要使用速度控制比較適當
可是你想透過脈衝來控制的話只能用位置控制
位置控制也可以實現你想要的動作程序
可是會有PLC脈衝位置溢位的風險

网友A:
P1-09~P1-11是透過兩個INPUT的組合去實現內部命令速度模式運轉
使用方式如下..
假設P1-09=10000 , P1-10=15000 , P1-11=20000 (單位 : 0.1RPM)
SPD1 OFF , SPD0 ON --> 電機以1000RPM運轉 (P1-09)
SPD1 ON , SPD0 OFF --> 電機以1500RPM運轉 (P1-10)
SPD1 ON , SPD0 ON --> 電機以2000RPM運轉 (P1-11)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大神的解释,

网友B:
走力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