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8-02-06):
请教一下,有做过三菱FX2N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的吗?怎样设置变频器参数

网友A:
看一下PLC通讯手册和变频器设置说明,应该可以搞定的,本人也没有亲自设置过

网友B(2018-03-13):
我也想问同样问题

网友C(2018-08-28):
看资料啊,

网友D:
下载了。一直没看懂。糊里糊涂的。也没实物玩。一直留着。供参考
FX2N&700 MODBUS RTU.rar
三菱PLC MODBUS ASCII.rar

网友E:
变频器参数无非是通讯方面的如频率由通讯设置,运行,站号,传输率,校验,协议等等。

网友F(2018-12-15):
主要设置b1------b12的格式字,传送到m812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