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8-02-07):
现有一台机器,PLC用三菱FX3U需要控制伺服电机,设定速度,设定移动时间,伺服电机按照这样的速度时间旋转,想问下伺服启动的时侯加速时间可以控制,但是时间到后伺服电机的减速时间怎么控制

网友A:
既然有加速 自然会有减速的啊 再仔细看看

网友B:
位置控制还是速度控制 还是速度-位置控制
位置控制有特殊寄存器可以设置加减速时间,速度控制没啥好办法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到了以后触发off 伺服会减速停止 一般差不多是100ms 这个好像不好设置 设置的减速时间好像是对位置指令有作用 触发off好像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D:
速度控制模式的话可以用模拟量控制速度,搞个DA模块。然后你自己写个计算,线性加减速发模拟量电压就行了。。。位置的话内置寄存器就有。如果你想要很明显的效果PLSR可以,其实PLSY也能随时改频率。。。PLSR比较方便直接设定,我没用过--。PLSY肯定要自己算下。

网友E:
仔细看看FX3U的位置控制说明部分,加速时间减速时间都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