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大神帮帮忙了啊

楼主(2018-02-08):
我现在刚入PLC行业,领导让我做一个关于flir热成像的实时温度数据和报警数据通过Q系列PLC以太网通讯与上位机进行交互。现在我毫无思路,烦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上位机用VB或C#编程,你哪里?这个案子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上海的,主要是之前只是学过一些关于PLC的知识,实际上VB编程没有接触过。

网友B:
估计PLC编程你都有困难,就不说通讯的问题了,就直接考虑上位的软件编程了?这有点不现实
正如你所说的,我的确是一个PLC编程都不一定编的好的菜鸟,但是你这就说我有点不现实这算什么呢 我是来求助的,并不是求喷的啊

网友A:
那你上位机用组态软件

网友C:
你把工程发包出去做吧,
你是说外包么 确实这是一种方法,但是发包出去的话自己就学习不到东西了啊

网友D:
问你们采购,PLC买的哪家的,三菱正常都是从代理商买的,向代理商咨询吧

网友E:
刚入行有点够呛

网友B:
楼主,如果理解成我要喷,那我先跟你道个歉。我想说的是,先把PLC这块弄好先,上位编程研发这块还真不是一下就能搞通的,如果连上位这块都要做,建议还是用市面上常用的组态软件过度,基本按照说明书上学一学配置,做做画面,配置通讯还是可以的。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