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9):
我想在组态王里电机启动时搅拌机浆叶就开始旋转,电机停止时,搅拌机浆叶就停止旋转。论坛里有一些比较复杂,不知各位大师有没有一些简单快捷的方法呢?
工控人生之精华

网友A:
     添加一个内部整型变量,编写脚本程序:当电机正转时(由另一个布尔型变量表示),变量每隔一段时间(时间自定,可以是0.1s、0.5s或1s)加1。当电机反转时,变量每隔一段时间减1。电机停止时,变量停止变化,变量值限制在-360至360之间。画面中做一个三叶片对象,设定该对象做旋转运动,旋转角度由变量决定。这种方法做仿真和实际通信都可以。
    也可以在PLC编程中,用一个存储器如D100(三菱)或MW100(西门子),电机正转(Y0=1或Q0.0=1)时,D100或MW100定时自加1,电机反转(Y1=1或Q0.1=1)时,D100或MW100定时自减1,数值变化范围设定在-360至360之间。组态王画面上的三叶片对象的旋转角度,由外部变量D100或MW100决定。这种方法只能用于实际通信。
  • 下载积分:+1(wzg8762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组态王如果有一个这么实用的控件就好了。
    工控人生之精华

网友B:
    可以使用动态图库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组态王如果有一个这么实用的控件就好了。
    可是我在组态王软件里没有找到动态图库啊。
    工控人生之精华

网友C(2022-03-2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很头疼 。
    工控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