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9):
新人!
安装了GX Works3之后,阅读FX5U各种手册,使用起来很痛苦,有没有实际的例子可以更直观的了解FX5U的各项功能?

网友A:
不要想一步登天,干什么都要一步步来。

基础没打好就想飞,一个字——难!

先找个二手的PLC(不管什么型号)学会各种指令的运用,再深入到其他的运用。

除非你已经有基础或者你非常聪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一步登天,干什么都要一步步来。

基础没打好就想飞,一个字——难!

先找个二手的PLC(不管什么型号)学会各种指令的运用,再深入到其他的运用。

老师傅说的很有道理,我也在学,年龄偏大感觉很吃力,但一定要坚持,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学,能学多少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一步登天,干什么都要一步步来。

基础没打好就想飞,一个字——难!

先找个二手的PLC(不管什么型号)学会各种指令的运用,再深入到其他的运用。

不是我想飞,都是被公司赶鸭子上架的。。。。plc零基础,硬着头皮上

网友C:
就开始用5U了啊,我们还是用的3U

网友D:
試著寫個紅綠燈控制,跑一下模擬器,看輸出亮正不正確。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交通灯是个好例子。能玩 ..

网友E:
    我时直接用5U做了个项目,当时还不知道用WORKS3,问三菱客服才知道,三菱给寄了软件,用起来感觉没多少不同,三菱的Q系,3U,5U都差不多,只是储存区不同,扩展点数有区别,还有就是外接接口不同,能连接的通讯实现方式不一样,5U是直接以太网连接外部设备。

网友F:
    跟3U系列差不多,只是一小部分指令改变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G:
    就是编程界面有点区别,对电脑要求又高了一点,还有点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