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9):
西门子1200的PLC,输出点接线的时候是否要经过中间继电器,我们这里以前的机器都是输出通过中间继电器,然后再接到控制目标上去的, 为什么要这样啊,我问了一个人,说是放置PLC电流防止不够,是这个原因吗?请问这个怎么计算,ET200的输出好像就不需要,那PLC旁边的附加IO模块例如6ES7 223-1BL32-OXBO这个模块的输出要不要走中间继电器呢,求指导

网友A:
外接继电器既是防止输出点电流不够,同时通过继电器可以控制不同电压的负载,例如接触器,同时,防止负载过流或短路损坏PLC输出点。
请问怎么计算是否会不够呢

楼主:
请问怎么计算是否会不够呢

网友B:
照西门子来说,看输出类型,
继电器输出,PLC每个点可以驱动2A负载,
晶体管输出,PLC每个点可以驱动0.75A负载。

除了你非常确定,比如,驱动个指示灯,4.5W电磁阀,你可以直接驱动。
建议,还是加继电器。
1.之前,有输出信号,直接干坏了Q点,程序没有输出,Q点没有亮,但Q点依然有电压。
2.还有,直接接入I点,I点全坏了,上电全亮,虽然设备说明书写着,24V信号输出接入PLC,有可能是电流过大,输入信号在4mA左右
请问是只有PLC那个主模块是这样的么,我看ET200就可以直接驱动,但是不知道PLC模块旁边加的输出模块可不可以啊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B:
你看的什么资料,这么误人子弟。
参考我ET200驱动能力,只有0.5A
为了省钱,你可以直接驱动灯,其他的,就算了,一个灯10.20mA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照西门子来说,看输出类型,
继电器输出,PLC每个点可以驱动2A负载,
晶体管输出,PLC每个点可以驱动0.75A负载。

除了你非常确定,比如,驱动个指示灯,4.5W电磁阀,你可以直接驱动。

没有啦,ET200,也是驱动能力一样的,并没有说直接驱动什么,看你的做法。
手册有明确标出的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C(2018-03-12):
也可以理解为保护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