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内存软元件点数不足?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2018-02-09):
各位,我做了一个ST工程,定义了几个很大的二维数组,结果编译提示内存软元件点数不足。我也更改了自动分配区最大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解决。Q系列很多型号都试过,不知道怎么可以扩展软元件点数?

网友A:
使用文件 寄存器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文件寄存器是怎么用的?我定义变量时它是自动的,不知道哪里可以设置文件寄存器?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已经设置使用文件寄存器了,还是不够用。整个程序需要14万个寄存器。

网友B:
如果是搞视觉图像工程,要存储那么多个像素。PLC肯定不够用。试试加外部存储器如SD卡,行不行。

网友C:
你是用ZR嗎,14萬不是很多,R只能到32767

网友D:
使用ZR就OK,Q03不加内存卡,本身就有96K可用

网友D:
查了一下,Q系列本身可用的扩展ZR寄存器
Q系列PLC 标准RAM(驱动3)文件寄存器划分大小
Q00-Q02 64K
Q03 96K
Q04 128K
Q06 384K
Q10-Q13 512K
Q20-Q26 640K
所以,如果是14万寄存器,也就是140K,不加内存卡只能上Q06。插内存卡1MB的可以满足,Q2MEM-1MBS,可划分500K的ZR容量
三菱内存软元件点数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