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0):
: 大家好,我们厂之前购买的日本人的设备,使用的三菱Q系列PLC,CPU是Qo6HCPU。 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就自动断电,断电之后cpu复位又可以了。出现故障时PLC的Run灯熄灭,ERR灯闪烁,在线监控后发现故障代码1413和1414。怀疑CPU损坏,已更换新的同型号的CPU,基版和plc、模块都换了还是有,故障依旧存在,无法解决。现在设备不能正常运行,领导发火,限期解决故障。跪求大伙帮帮忙,谢谢啦!!在线等,拜托了。。。

楼主:
什么办法都用尽了,有哪位大神请教下

网友A:
查外部电源
外部电源没有问题找了个遍了

网友B:
整套plc都换了吗
是啊都换了个遍了还是不行

网友C:
格式化下PLC试试看呢~~~~~~
没有我试过了问题依旧还在

网友D:
查信号线干扰,接地线
查过了,外部线路没有问题,它就是时不时来一次瞬间断电,如果外部电路有问题电压量的出来的啊,再说了外部线路有问题会跳匝或者报警

网友E:
你把PLC配置发出来
如果有智能模块 那就是智能模块故障
或者你配置里面有多CPU 如果CPU不支持多CPU也报此错误
资料难找,我拍个照片给你,可是不知道怎么发图片上来,第一次来工控家人网

网友F:
把照片传到电脑桌面上,然后在编辑区点下面的浏览
然后把你要发的照片选上就行

网友G:
我记得应该是遇到这样的故障一次,好像需要源程序重新输入就行。

网友H:
如果近的话我可以帮你查查

网友I:
再具体,可以远程!

网友J:
查信号线干扰,接地线

网友K(2021-06-21):
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Q03的也出现这个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