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板换成PLC的话,通讯信号线怎麽接?

楼主(2018-02-10):
请教,PLC控制板(CF2n-64MT)故障率比较高,换成一般三菱PLC的话,控制板上两根RS485通讯线对应到PLC的什么位置,怎麽接线,谢谢

楼主:
感觉好冷清啊

网友A:
FX主体上无485接口,要增加485扩展板或扩展模块。
接线方式及编程方法有相应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