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0):
企业中央空调风冷热泵机组,有什么好办法进一步节能吗

网友A:
变频控制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

网友B:
变频能控制冷,和制热吗?

楼主:
外机是由单片机接收温度和压力信号,输出控制压缩机和风机接触器线圈,加变频器的话加甚麽位置,每个接触器吗,另外给变频器的反馈信号怎麽加,谢谢

网友C:
该型中央空调主要是通过压缩机组给水制冷或制热,都是通过单片机接收各传感器的信号,通过运算控制压缩机投入的组数!加热或制冷的水再通过水泵送到室内送风机内的蒸发器,从面达到冷热交换,温度的精准控制主要是控制水的流量来实现的,所以我一直不懂各位所说的加变频器是什么意思,加在哪里呢,只有送水泵和送风机了,送风机肯定不能加,因为送风机一但降速,就会造成室内各位置出现很大的温差,那这样就只有送水泵了!这个倒没试过有什么影响,楼主如果公司不缺钱也可以试一下,如果成功,就分享一下!

楼主:
我也是一直没弄明白如何变频控制,循环水泵是两个18.5KW的,如果只是手动控制转速还好实现,再加上反馈信号自动调节流量流速投入比较大,而且冷热转换速度如何,最终效益数据也没找到理论数据支持,不好直观书面呈现,不好贸然动手,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