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QD77MS16回原点程序

楼主(2018-02-10):
大师们,分享下QD77MS16回原点程序么,我现在用的QD77MS16加J4的驱动器,回原点总是不起作用,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照手册上写就可以了 ,还有一些参数要设置。

网友A:
怎么插如图片啊 看附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插如图片啊 看附件吧
设置哪些参数呢

网友B:
回原点方式,在智能模块里面设置,回归速度,已经近点狗后的移动量等。

网友C:
手册上有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原点回归方式,原点回归方向,原点地址,原点回归速度,原点回归重试等参数,具体看伺服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