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1000中GD软元件对应量如何看

楼主(2018-02-10):
如图,软元件B2077使用了扩展功能中的偏置功能,而偏置的软元件是GD112,不知道GD112对应PLC中的D是多少啊,
我知道应该是B2077再加上偏置的值,但不知道如何查看GD112对应的量是多少,按手册里的工具选项中CH NO.对话框
中好象可以看到,但我打不开这个对话框。

网友A:
GD是触摸屏内部的寄存器地址

楼主:
那GD值是多少呢,在哪里看到呢

楼主:
请知道触摸屏的老师们不吝指教一下,感谢!!

网友B:
直接指定你想要的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C:
把GD换成你需要的D就行了,直接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