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2):
头晕,发现SYSMAC STUDIO 非常难用.
要不停地做数据转换.
在网上跟本查不到SYSMAC STUDIO的例程. WORD数据中的一位不能拿出来做为BIT使用.
建了一个ARRAY[0,,50] of bool, 但找不到一个指令对其赋值. 比如,要把10#64赋给ARRAY[0,,50] of bool. 这在LOGIX5000在很常用,但在这好像就不行.
https://automation.rf.gd
中国工控人, 在加拿大
出国前我在欧姆龙(深圳)做工程师和技术经理。后来在美国和加拿大欧姆龙也做过, 在汽车厂做,在美国印度裔老板小厂也做。现在仍在奋力工作,请看以上我的网页。 我工作的特点是“快”(解决问题速度快)“优”(质量高)“平”(性价比好)。 网页上有我的联系方式和我能处理问题的内容。 有事找我就行(一定比找一个老印工程师或技术员强得多)。

Reliable and resilient!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要建立联合体才能向你说的WORD中的BIT单独使用

楼主:
建了联合体的数据也不行啊。
晕,难道这是IEC-61131的要求?
https://automation.rf.gd
中国工控人, 在加拿大
出国前我在欧姆龙(深圳)做工程师和技术经理。后来在美国和加拿大欧姆龙也做过, 在汽车厂做,在美国印度裔老板小厂也做。现在仍在奋力工作,请看以上我的网页。 我工作的特点是“快”(解决问题速度快)“优”(质量高)“平”(性价比好)。 网页上有我的联系方式和我能处理问题的内容。 有事找我就行(一定比找一个老印工程师或技术员强得多)。

Reliable and resilient!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小试SYSMAC STUDIO,还没有试其高功能如ETHERCAT 运动控制,就发现有不少问题。
1.    界面不友好,特别是对变量的操作。编好程序后,如果在IO MAP中修改变量的名字,程序中居然不会自动更改,要一个个手动去改,增大了工作量。有些还得通过那个Variable manager 去操作变量觉得比较呆板。在程序中变量名不能拖动,必须用键盘输入再选择,很笨,只可从变量表拖下来。
2.    模拟启动和停止有时会死机或等很长时间。有时显示在模拟状态,但指令不工作,以为是程序编写有误,但停止后重新启动又可以了。
3.    帮助说明中有SET,RESET这两个指令,但工具栏却找不到。
4.    指令系统跟CJ系列(CX-PROGRAMMER)比,断层太大,基本没有共通的东西。编程可能只有几个快捷键一样。加大了程序员UPDATE的难度。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好贴好贴!
  • https://automation.rf.gd
    中国工控人, 在加拿大
    出国前我在欧姆龙(深圳)做工程师和技术经理。后来在美国和加拿大欧姆龙也做过, 在汽车厂做,在美国印度裔老板小厂也做。现在仍在奋力工作,请看以上我的网页。 我工作的特点是“快”(解决问题速度快)“优”(质量高)“平”(性价比好)。 网页上有我的联系方式和我能处理问题的内容。 有事找我就行(一定比找一个老印工程师或技术员强得多)。

    Reliable and resilient!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B:
    联合体使用
  • 下载积分:+1(依轮朝阳) 给力
  • 下载积分:+2(lix2921) 真诚感谢!

网友B:
    楼主提出的变量替换只能使用查找和替换功能,跟Word一样的使用方法,置位和复位指令直接右击线圈弹出的菜单选择置位指令或复位指令。
    使用习惯了,会很好用。运动控制很方便。

网友B:
    附送一份NJ的项目案例
  • 下载积分:+1(2356109386)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snanjing)
  • 下载积分:+1(caoguisheng)
  • 下载积分:+1(但的但)
  • 下载积分:+1(ningyanjiao)
  • 下载积分:+1(大猪蹄子)
  • 下载积分:+1(yzf568)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顾忌啊)
  • 下载积分:+1(13771713817)

网友C:
    同感,而且我的还跟CX Programmer冲突

网友D(2018-04-08):
    真的这么难用吗

网友E:
    还可以啊 做了好多项目了
    cnydb

网友F:
    改变量表不联动是个大麻烦,还没有CX-Programmer好用。变量直接复制过去也不行,要从列表中选择。

网友G(2018-06-05):
NJ的项目方案下载怎么没了

网友H:
分下1.18序列号

网友I(2018-07-07):
引用 网友F:
改变量表不联动是个大麻烦,还没有CX-Programmer好用。变量直接复制过去也不行,要从列表中选择。

可以设置是否联动的

网友J:
刚刚开始接触

网友K(2021-05-11):
引用 网友B:
附送一份NJ的项目案例

没有看到案例。不是删除了吧。

网友L(2021-06-15):
建立数组,直接用数组[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