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2):
就是点胶机  三个头点胶  但是产品多样化 数量多样化
程序如何扩展写 让三个头涂三个点程序我会写  但是让三个头涂X方向5个点 Y方向5个点 就不知道怎么编写可以扩展的
请教大神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A:
点胶机建议用专用控制器,已经非常成熟,直接购买成品比用Q系列便宜。

网友B:
    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驱动点胶机沿X、Y方向移动,发多少个脉冲,移动相应的距离。
    开环的控制是:测量发多少个脉冲,机器移动1个点。移动5个点,需要发多少个脉冲。这种方式会出现累计误差,每移动1个来回,需要原点回归,减少累计误差。设备运行时间一长,因传动机构的形变,会增大累计误差。要重新编程加测量校正脉冲数。
    半环闭的控制是:增加旋转编码器,通过编码器输出的脉冲,实际测量机器移动了多少距离。再与给定脉冲对应的距离比较,校正移动误差。这种方式不能克服传动皮带或丝杆带来的误差。
   环闭的控制是:增加光栅尺,测量测量机器移动了多少距离。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克服传动皮带或丝杆带来的误差。
    最好的效果是闭环控制,编程需要掌握的知识量多。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