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学完3U,学Q系列要买哪些设备呢?资金已备

楼主(2018-02-12):
各位高手,我现在3U的东西呢,基本上都玩了一遍,除了项目实践,自己想不出什么花样了,所以想买一套Q系列的东西用来学习实践用,但是自己又不知道该买哪种,自己有三个轴的丝杆模组,配有3套步进,2套伺服,也就是说可以玩各种3轴动作。请高手推荐一下,我该买哪些模块搭配呢,谢谢

网友A:
感觉你以是高手

网友B:
楼主土豪啊,自己买来玩

网友C:
挺羡慕楼主的。就算是fx也大有玩头。如果它不是一台设备,外部的信号又少,确实是可玩的东西较少。不过也可以在马达运行的时候,模拟一些情况。比如,开门,然后如何复位。或者按停止。如何快速接着运行。在运行的时候模拟一些报警,解除报警,是否能继续前行。等等。多思考一些非正常的情况,来测试程序的稳定性。

网友D:
即然是土豪
買這來玩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基板一块;
电源模块一块;
CPU模块一块;
定位模块QD75P或QD75D一块(4轴);
输入、输出模块各一块(视控制点数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