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ADP-MB与三菱FR-E520通讯问题

楼主(2018-02-12):
之前用MB模块跟易能变频器直接2对2连接,用ADPRW指令,通讯成功了。。。。现在换成三菱本家的变频器,用的是PU口要插网线,而且必须要把调节面板扣下来才能看到那个水头PU口。。。。所以请教各位,面板的参数到底需要像易能变频器那样子提前设置吗?设置好了,我把调节面板一扣,插上网线,扣下来的面板上一大块电路板,是否这个电路板就是用来保存变频器参数的呢,我一直还没通讯成功,或者需要用IVWR这些指令来用程序写入参数???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道理都一样 ,先用面板设置好参数,然后程序该怎么弄就怎么弄
参数都是保存在变频器内部,而不是那个面板
FX3U-485ADP-MB与三菱FR-E520通讯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