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GP320-LG11 怎么读出程序吗?

楼主(2018-02-13):
请问有人知道Digital(PROFACE)老款GP320-LG11 怎么读出程序吗?
1. 用那版的GP 编程软件
2. 用什么编程线
以上 谢谢!!

网友A:
GP320好像跟 GP410同一時期的產品
GP410我摸過一些,無軟體可用,插PC 鍵盤操作,寫軟體,資料放在前方記憶卡(有保護蓋)
GP320 我就不知了……我看難喔。

楼主:
<引用>
l0331g:
GP320好像跟 GP410同一時期的產品 GP410我摸過一些,無軟體可用,插PC 鍵盤操作,寫軟體,資料放在前方記憶卡(有保護蓋) GP320 我就不知了……我看難喔。
那請問您 在沒插記憶卡的情況下 是不是會出現 "記憶體需要初始化" 的字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