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4):
1.3  关于必须经过“Z相信号”的说明:

(1)在执行“原点返回”操作时,必须使伺服电机旋转一圈以上,使其经过一次“Z相信号点”。(这样系统就识别“Z相信号点”位置)。在实际操作时,可将机械移动到离开DOG开关有电机旋转一圈的距离以上。这样就保证在碰上DOG开关前经过了“Z相信号点”

(2)从“原点返回启动位置”到“减速停止位置”这一区间内必须经过“Z相信号”点一次,(Z相通过信号=ON  M2406+20N)

(3)在绝对原点设置时,必须先用JOG方式移动电机旋转一圈。使其经过一次“Z相信号点”。

别的伺服怎么没见过同样要求的。

网友A:
机械移动到靠近DOG开关m1(X点控制m1),set m1, 开始z向计数(比如是1次)rst m1,再执行相对指令DDRVI 反转离开dog开关(距离自己设定)输出m8029-执行d8340清零

网友B:
机械开关触碰到DOG信号并反馈给PLC毕竟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内的位移量也会产生定位误差。
转到慢速后通过Z相确定的原点位置明显一致性更好。

网友C:
信號反饋給PLC需要一段時間 時間內位移量產生誤差慢速轉動后確定原點位置會好一些

网友D:
为了更加精确的找到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