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4):
问一下大家,我有一个三菱H3U的PLC,然后有一个屏通的PT070的HMI,H3U只有一个通讯口,我自己在家里试程序,可是我想既让PLC连着HMI又可以用电脑监控着PLC,这个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楼主songbo198x于2018-02-14 19:42发表的 请问下HMI与PLC穿透的问题 :
问一下大家,我有一个三菱H3U的PLC,然后有一个屏通的PT070的HMI,H3U只有一个通讯口,我自己在家里试程序,可是我想既让PLC连着HMI又可以用电脑监控着PLC,这个可以实现吗?

三菱没有H3U系列,是不是又是山寨的?
至于透明传输模式,取决于触摸屏。

知道三菱自家的可以透明传输。

网友B:
H3U貌似是汇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3U貌似是汇川的。。。

我这手头上有个FX3U还有汇川H3U两个,这两个和屏通HMI的通讯协议是一样的,不支持485协议,这样我就没法边连接HMI边监控PLC了,好郁闷

网友C:
加多个485DB吧  这样就可以连HMI和监控PLC了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多个485DB吧  这样就可以连HMI和监控PLC了

是否有教程,对这方面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