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帮帮忙,对照PLC程序编写文本程序,找到寄存器地址!!!

楼主(2018-02-16):
PLC是LG. K7M-DR40U.文本信捷OP-320A。程序内容如下。看看哪位朋友帮忙找到寄存器地址
下载积分:+1(无可替代) 感谢分享!

楼主:
文本内容需要30个寄存器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石材切割锯

楼主:
是的。大理石大锯上面的

网友B:
用一只功能齐全的屏在线监视,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楼主:
4楼朋友能不能具体说说,怎样操作!!

楼主:
文本内容丢失,真的不知道怎样解决。去买一个带程序的要1000多,最快也要3天。昨天修了一个文本,本来有内容,可是表笔碰到晶振的时候,蜂鸣器叫了2声,什么也没有了。查了有关单片机P89V51RD2FA的所有资料,文本内容程序存在eprom中,为什么能把内容下载到存储器中,而不能上传,问题的瓶颈究竟在哪里,是不是通讯的原因。我用SmartPRO 5000U软件能不能读出存储器的内容,然后烧录。请朋友不怜赐教!!!!

网友A:
那的在现场调试对应寄存器,你是那里的。

楼主:
我是 威海的

楼主:
关于信捷OP-320文本,我用同样的带有文本内容的P89V51,互换以后,文本可不可以使用,这里面有一个关于DS2401的问题,序列号秘钥什么的?那位朋友知道?知会一声,我就不必做试验了

网友C:
变量表或数据词典查看变量对应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D:
EPROM可以使用编程器读出来的,但是不能编辑,需要原文本下载后使用软件上传才能编辑

楼主:
说的太高深,不太懂,谁教会我发红包,付学费!!!文本的寄存器应该在D3500以后,我准备按照程序,挨个试一下!!

网友A:
在现场对照,,两个编码器。在这里说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E:
先找到各输入,输出点的位置,在一步一步分析PLC程序,然后对应原来文本图片,数据,查找修改,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