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FX3U-485BD和易能变频器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18-02-18):
请教各位,我最近在试FX3U-485BD与变频器的通讯,我用USB转485和变频器通讯是OK的,变频器只有A和B两个端子,我用485的RDA和SDA,RDB和SDB这样子短接,连接到易能变频器上,然后一直通讯不成功。有没有哪位兄台接触过3U-485BD的,给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好像要设置

网友B:
要在编程软件里设置好485BD通讯参数后写入PLC,还有变频器里站位还有通讯参数有一致

网友C:
你能够确认你PLC程序和参数设置没有问题吗?把程序和参数截图出来,包括你变频器的参数,这样才好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