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8):
[有知道这2款是什么牌子的吗

网友A:
第一个是KEB科比变频器,第二个是西门子的,我是百度找的。

网友B:
1楼说的完全正确,只不过在亚洲地区用的人还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KEB科比变频器,第二个是西门子的,我是百度找的。

第2款是PLC还是什么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说的完全正确,只不过在亚洲地区用的人还比较少。

请问第2款是什么吗

网友C:
不会百度的就别在整工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百度的就别在整工控了,

网友D:
上面不是有英文吗?
CAN_IN,CAN_OUT  CAN通讯的远程模块,
DO,DI,  数字输出输入模块,
AI,AO,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http://www.industry.siemens.com.cn/automation/cn/zh/industrial-controls/pages/default.aspx

网友E:
搞工控的,只要知道型号了,想知道品牌及其相关参数,这是最基本的技能

网友F:
独娘不行就翻啊,找谷哥啊

楼主:
谢谢啦!
引用 网友D:
上面不是有英文吗?
CAN_IN,CAN_OUT  CAN通讯的远程模块,
DO,DI,  数字输出输入模块,
AI,AO,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http://www.industry.siemens.com.cn/automation/cn/zh/industrial-controls/pages/default.aspx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搞工控的,只要知道型号了,想知道品牌及其相关参数,这是最基本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