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AB触摸屏需要安装哪些软件

楼主(2018-02-19):
上载或下载AB触摸屏程序,需要安装哪些软件?高版本软件是否兼容低版本?

网友A:
只安装ftv me软件就行了,这个软件自带触摸屏和电脑用的rslinx en...通讯组件包。
高版本可以读取低版本。但32位的系统编辑的,用64位系统下的软件打开,需要转换数据库。软件也自带了转换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