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0):
用RTU与变频器通讯,启动,停止,正反都没有问题,就是数据回传不对,就光回传频率也不对,总是发送的是什么数据,到回传的也显示是什么数据,
打个比方,发送01.03.21.03.00.04.。 RS D10 K8 D20 K7 .按书上说的,D20应该回传01.     D21回传03.      D22回传的是字节02.    可是我监控却是
D20 01      D21 03       D22 21      D23 03      D24 00       D25 04    也就是发送了什么,回传了什么,不是按书上讲的D22是字节,D23.D24是频率.这是怎么回事呢。
另外。回传的数据,如果用通断扫描的话,数据就会一直闪个不停。大约是500毫秒一次扫描。

网友A:
接收了反射信号。这是二线制连接加使用RS指令的通病。解决的办法有2个:1是用四线制连接,2如果不能用四线制连接,就把RS指令指定的接收缓冲区扩大,从站回复的数据在反射信号数据的后面。

楼主:
可是我用ASCI码就是没问题的,启动正反转,加轮流导通读取频率,电流就是可以的,虽然回传数据也是不停的闪,但是显示频率,电流还是对的!

楼主:
台达VFDM变频器,好像只能二线制,不然我弄个4线制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楼主能否上传下程序  说明。。。谢谢

楼主:
要RTU的程序吗!我等会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