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0):
我是小白,请教一个关于指令的基础问题:      本厂有几台欧姆龙CJ1M系列的PLC,其中接了TC101的温控模块      PLC中的原指令是 MOV 2033 D1806  其中2033是一个温控探头传送过来的模拟量,显示的是实时温度      D1806是触摸屏上显示的实际温度
      是由于线路老化,温度显示不准,所以我准备在触摸屏上加入校正功能  更改后的指令为 +b 2033 d7006 d1806      其中D7006可在触摸屏上输入 D1806为校正后的温度
     现在的问题是:2033如果是正数,运转正常                                 但如果是负数,如显示F486,使用mov指令时D1806显示 -48.6                                                                                   但使用+b或者-b指令时,2033就显示错误了,无论D7006设置为多少,D1806永远是0    由于线路老化,槽内温度确实不可能那么低,但是更换线路、模块成本太大,我们的要求是只要升温降温正常,校正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应该用哪个加法减法指令了    目的就是 即使探头输入温度2033是零下48.6度,实际温度是8.6度,只要D7006设置50,d1806就显示8.6,现在不知道用哪个指令了,请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大家赐教,谢谢谢谢

网友A:
DCB加法用在有符号运算,你觉得很对是吗?

以上,请把D0的数据类型设置为“有符号16Bit”
  • 下载积分:+2(pangding3320) 热心助人!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楼主:
    要学的东西太多,不懂嘛,所以来请教,我去生产线上试一下,谢谢啦

网友B:
    根据数据类型选择使用对应功能指令

    QQ(VX):2252241236

网友C:
    浮点数加法运算用+F试试

网友D(2018-03-30):
    欧姆龙的要选择对应的进制数运算,不然就报错的了。

网友D:
    可以用带符号数加法,+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