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0):
测量小麦的流量小时/吨,  用什么方法计算。怎么标定和清零。

谁做过能给提供参考和案例吗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

网友A:
小麦进口装输送带 输送带装称重传感器上

网友B:
估计这种平行梁式称重传感器可能带了一个机械式压力感应开关,当流量达到一定值时(满足1小时流过1吨),开关才会动作。开关动作时,定时器开始计时,例如计时了100s,那么流过了100/3600吨的小麦。这种方法效率高,测量误差大,流量不达到一定值就不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种平行梁式称重传感器可能带了一个机械式压力感应开关,当流量达到一定值时(满足1小时流过1吨),开关才会动作。开关动作时,定时器开始计时,例如计时了100s,那么流过了100/3600吨的小麦。这种方法效率高,测量误差大,流量不达到一定值就不计时!

谢谢你
不断下落的小麦,落到称重传感器上,通过称重传感器的数值计算出每小时的流量。不知道怎么编程计算。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

网友B:
用一个定时器设定计时时间,如1min。有流量时才开始计时,然后把称重传感器读取的总重量除以计时时间,就是流量。例如,使用某个定时器用(分辨率为100ms),计时设定值为10。计时时间到,就开始读取总重量数据并计算:总重量除以60,就得到每秒的流量。然后再对定时器和存储称重数据的存储器复位,重新开始计时,计时时间到,又开始读取重量数据并计算流量。不断重复上述操作。

网友C:
这种组发精度能达到多少?稳定不

网友D:
有风险,从上方下落,有重力加速度,不是原来的重量了。
可以选择包装以后,再称重否?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