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帖友知道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彻底卸载。

楼主(2018-02-21):
如题,之前装西门子PLC,S7-200软件,安装过程中死机了,果断强制执行卸载,然后再装就始终装不上了。头疼(?;︵;`)。
一名工控人

网友A:
重装系统

网友B:
一般 把电脑垃圾 等等 全部清理一遍 然后重新启动 再安装一遍 试试 注册表 等等 都要 清理一遍 再重启电脑

楼主:
重新安装系统比较麻烦,找了个人,彻底清理了一下注册表,在安装就好了。
一名工控人

网友C:
是注册表的问题,删掉一个键值就行,不然老是让你重起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
一名工控人

网友D:
iobituninstaller他可撤底卸載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