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编程软件不能复制

楼主(2018-02-21):
昨天在家下载了松下触摸屏GT02的编程软件,想复制到U盘,复制时提示大概是没有权限的意思,要怎么才能复制到U盘呢?谢谢!

网友A:
右键单击文件,安全,选择取得管理员权限
下载积分:+1(李志辉)

网友B:
你的 安装程序 是 压缩的 还是 解压过的 最好去官网 下载个 安装包 类型的 那种 好拷贝 另外 换一个 USB口 试试
下载积分:+1(李志辉)

楼主:
已解决,感谢各位指点!

网友C:
都是高手,怎么用U盘复制画面?好像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