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2):
打算用拉杆电子尺(电阻尺)用来检测油缸位置。PLC模拟量模块的输入信号一般为0-10V或4-20ma,要怎么接线?
开关电源电压为24V,直接使用就超范围了。如何取得10VDC的电源?或者选用24V供电的变送器,输出模拟信号接入模拟量模块?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用什么PLC跟你电子尺的接线图

楼主:
三菱plc,杰佛伦电子尺

网友B:
电子尺结构就是一个精密滑线电阻,只能转0-10V输出。
最好另用一个10V开关电源。

网友C:
赞成3楼说的,还是用单独的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尺结构就是一个精密滑线电阻,只能转0-10V输出。
最好另用一个10V开关电源。

TB上有24VDC供电,输出0-10V或4-20ma模拟信号的变送器,相比采用10V开关电源的方式,不知道哪种方案更好?

网友D:
串联一个电阻,我之前用的是串联了电阻,后来选用的其他型号电阻尺

网友E:
还是独立供电,少用变送器

网友F:
楼上有些道友在误导楼主啊,标准做法都是接变送器,至少我接触的圈子,没看到直接用的,还单独配电源呢?变送器一般可以选是0-10V或者4-20ma输出,变送器引线在接到你三菱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上就好了

网友G:
     需要学习的地方好多呀

网友H:
8楼说的没毛病  我是没有看到模拟量不使用变送器的 一般厂家都会提供标准的模拟量输出量  不然你要行业标准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有些道友在误导楼主啊,标准做法都是接变送器,至少我接触的圈子,没看到直接用的,还单独配电源呢?变送器一般可以选是0-10V或者4-20ma输出,变送器引线在接到你三菱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上就好了

感谢解答,第一次使用电子尺,不了解其通常用法。不用变送器就要配独立的(10V)电源了,因为模拟量模块是0-10V。既然采用变送器是常见用法,那我就用变送器了。谢谢!

网友I:
自己的圈子不是全部世界 也不能说别人的说法是误导 因为别人的圈子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J:
普通电子尺主要看你要求输出的精度,
电子尺的电阻的精度是固定的,需要考电源的精度,
精度要求并不要特别高,可以从PLC的24V并一个可调电调电阻,取10V电源作电子尺使用。
精度要求高,只能从网上购买高精度10V电源作为电源,PLC的24V电源没有多少精度可言。
正常来说,一般的油缸精度比较有限,用24V并可调电阻同样可以用。

网友K:
同意8楼的意见,要采用用变送器,有可选择的范围。

网友L:
赞成用独立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赞成用独立电源供电
这个帖子有些争议,支持10V独立电源的和采用变送器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