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自制三菱编码器线缆

楼主(2018-02-23):
如附件图 编码器上有九个不同端子 CN2上有七个不同端子 该怎么接 用几芯线呢

网友A:
这个你是有专门的编码线,接头的话,网上找一下接线图说明
YOUFUAAA

网友B:
这么复杂啊 看着都晕

网友C:
买新编码器有自带通讯线

网友D:
这个你是有专门的编码线,接头的话,网上找一下接线图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