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3):
工作任务是转两个木螺丝,要求边转边前进,两边各有一个扭矩传感器。要求木螺丝用两轴控制一轴旋转一轴前进,两边的前进距离和扭矩都有一个范围,要求两边停止时扭矩和前进距离都在范围内,两边对应的角度也要大致相同(也就是停止时两边转的角度相加是360度)。目前想法是旋转和前进用直线插补,有一边前进距离扭矩固定,另外一边距离和扭矩到范围时角度达到立即停止输出,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需要帮你写程序吗?

楼主:
不需要写程序,我想知道我做法的可行性,还有我可不可以直接用3U的4个轴自己做这个,木螺丝不需要太精确吧

网友B:
这个不需要插补吧!直接扭就行了啊

网友C:
就单个木螺丝, 旋转一周对应一个螺距,还是要有这个对应关系的。

网友D:
FX 5U才有简单的直线插补功能,3U没有直线插补功能。

网友E:
不需要插补。你这个只是上下运动。配置好两者进给速度就可以了。不过要在选择z轴导程的时候要计算好。扭力输出,分两个阶段。在试验的时候,可以试着打螺丝进给的时候。两轴转数相同。然后配合木螺钉的导程。这个实际上是都是不断试出来的。但是最后锁紧螺丝的时候用低转数,就是螺丝不动了,再扭三下。扭力比第一次大。专业打螺丝都会有标准的数值。严格的测试,还得用专业工具拆掉螺丝。测试松扭力是否ok。不过看这种木螺丝。扭力都比较大,螺丝大。扭力肯定大。千克力

网友F:
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选择用3U+20ssc定位模块,带直线插补的

网友G:
为什么你们的头像都是些美女图片呢?

网友H:
如果打木材的话,材质不一样需要的扭力也会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I:
木头螺丝没打过,,金属螺丝倒是打过,直接选用带扭力反馈的电批,,上下方向一般用气缸加弹簧的结构,,,,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