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NB触摸屏与CP1E通信问题

楼主(2018-02-23):
NB的触摸屏,连上PLC RS232串口后,红灯闪烁,触摸屏提示“PLC no response:00-00-01”,PLC设置与触摸屏设置已一致,串口线焊接没问题,还有可能是哪方面问题??

网友A:
断电重启

网友B:
楼上正解!!
求助:NB触摸屏与CP1E通信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