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触摸屏控制 变频器

楼主(2018-02-23):
在触摸屏上给定风机频率30HZ,但是变频器工作实际频率达到45HZ,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老师解答一下

网友A:
楼主应该是通过PLC模拟量模块输出0~10V电压改变频率的吧?

网友B:
这个问题,检查一下电力
YOUFUAAA

网友C:
1,变频器的最高频率没设好
2,PLC是电流输出的话 是4-20MA 还是0-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