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如何使单摆在水平方向上的速度恒定

楼主(2018-02-24):
电机拖动凸轮,一个固定的角度内摆动,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得单摆在水平方向的速度恒定

网友A:
方法有多种,自己根据一个变量确定公式
我是个伺服小白,想用伺服做,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B:
水平方向不受力 就不会产生加速度 速度就不会变

网友C:
根据角度计算出单摆下降的高度h,按照 mgh=1/2mv^2计算出当前速度,或者说根据角度计算出重力在速度方向的分力,再用电机进行平衡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不知道你要什麼?
但單擺的周期與長度有關,與其他無關。

网友E:
有点复杂,感觉好几个变量要考虑。第一步,建议做仿真或实测,建立凸轮圆周角度与单摆位置的坐标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