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LS电机不知道怎么接了,各们大侠有没有见过

楼主(2018-02-24):
一台LS电机,很老的了,只知道可以接110V和220V ,别人换了新线头不知道怎么接了,才放到我这里来
我按图2和图3 接过了,转得很慢,没力
小电机,不到3KW,有见过或知道的朋友教教我吧,谢谢谢谢!!!

网友A:
伦次的什么电机
下载积分:+1(504890094)

网友B:
单相带电容起动电机没有星三角的你,只有三相220和110V才有星三角接线
下载积分:+1(504890094)

网友C:
问题你的电机是单相的还是三相?
测一下三个绕组看是否阻值都相等。
下载积分:+1(504890094)

网友D:
搞个单相的变频器来拖,接三角
下载积分:+1(504890094)

网友E:
參考看看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504890094)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2018-03-30):
星形和角形的电压关系,110V时要接成角形,而220V供电时必须接成星形。你的图3是没问题的,检查一下新换的线是否把线圈的头尾给搞错了,检查的方法用电子万用表测单线圈同时慢旋电机看表的显示极性,必须是一样,否则要调线头。看看对你有帮助?
原理图:一遍;二遍;三遍 ....
悟性不是资本;勤奋才能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