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2和Work3和Developer之间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8-02-24):
三菱自己的编程软件中Gx Work2、 Gx Work3、 GX Developer之间有什么相同以及不同之处啊?是不是需要三个软件都安装呢?

网友A:
和你用什么型号的PLC有关。
永无止境 !@#$%^&*

网友B:
经常用的是Works2,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Works3可以编FX5U 用Works3进行过仿真,还不错
GX Developer没用过

网友C:
GX Developer是老款编程软件,Works2能编程的PLC,Developer也能编,着两个都不能编FX5U和iQ_R。FX5U和iQ_R需要works3.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D:
讀取與編程~~~跟PLC有關
典型 :A系列~~~~~FX系列~~~~~Q系列~~~~||||~~~~~~R系列
GXDEVELOPER~~~~~~~~GXWORK2~~~||||~~~GXWORKS3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