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调整问题

楼主(2018-02-24):
伺服驱动器的调整参数如 刚性,惯量比,增益是什么关系?正常运用时如何调整?以松下A5伺服为例伺服电机带动丝杆滑台运动时出现抖动,排除机械的原因,以上参数怎样调整?

网友A:
首先检查输出程序是不是频率太大加速时间太短?刚性和增益是越大越精确,但是有可能会共振。我正常用伺服带动丝杆滑台都不调这些参数,直接用默认的就行,主要是加减速时间要设置好

网友B:
其实基本上伺服驱动器都一样,不管哪个牌子,都是增益,积分,前馈等参数,说到底还是PID控制,去好好理解一下PID的作用对调整这样这些参数有很大帮助。

网友C:
很多東西只有自己試才知道。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带丝杆,这些参数默认值就可以的,我基本上不调。尤其是刚性

网友E:
一般是出厂参数就可以,只是有些问题才会个别设置一下就可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
松下私服自动增益调整的话,来回多跑几下振动就消失了,也有可以稍微改下位置试试看。感觉三菱的马达,一断出现振动必须调整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