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4):
安川DX200控制柜里面配有一个J61BT11N的板卡,本来想试试FX3u的CPU加上fx3u-16ccl-m来通讯,或者与fx2n  cpu加上fx2n-32ccl通讯,打电话问三菱客服,有说可以通讯,Q系列工作人员又说只能和Q系列PLC进行通讯,问了安川售后说帮我查一下,现在还没回信,最终也没整太清楚,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做过这方面的东西,给小弟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
大神快来啊。。。。。

网友A:
你到底是指Q80BD-61BT11N板卡?还是通信模块QJ61BT11N ?如果是前者,我没有使用过这个板卡,估计坛子里很少有人用过。我可以介绍 下后绪的学习研究步骤,用这个卡的电脑可以作为主站或本地站,你到官网去下载它的手册(目前只有英文版PDF,300多页),认真仔细阅读!电脑装上这个卡后,安装驱动程序,硬件设备中能看到这个板卡。安装板卡的设置软件,设置通讯参数。板卡上有DIP开关,好像是设置通道号和板卡号的。安装MELSEC Data Link Library。有2种方法使用:1是用VC++、VB、C#编程调用这个库,读写其它站的数据,实现远程可视化监控。2是使用SCADA软件MC Works64。

网友B:
用三菱PLC  CC-LINK模块都可以通讯的

楼主:
进到维护模式只能看到J61BT11N,应该是你说的前者吧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指Q80BD-61BT11N板卡?还是通信模块QJ61BT11N ?如果是前者,我没有使用过这个板卡,估计坛子里很少有人用过。我可以介绍 下后绪的学习研究步骤,用这个卡的电脑可以作为主站或本地站,你到官网去下载它的手册(目前只有英文版PDF,300多页),认真仔细阅读!电脑装上这个卡后,安装驱动程序,硬件设备中能看到这个板卡。安装板卡的设置软件,设置通讯参数。板卡上有DIP开关,好像是设置通道号和板卡号的。安装MELSEC Data Link Library。有2种方法使用:1是用VC++、VB、C#编程调用这个库,读写其它站的数据,实现远程可视化监控。2是使用SCADA软件MC Works64。

楼主:
我打电话给三菱客服,fx系列说可以,Q系列又说只能和Q系列通讯,整的头大
引用 网友B:
用三菱PLC  CC-LINK模块都可以通讯的

网友A:
如果是板卡,那应该安装在工控机的PCI插槽上(类似于西门子的CP5611/12,但售价却贵多了)!那应该是用工控机加通讯板卡作为CC-Link主站,可以与任何从站通信。要学会使用这个板卡实现CC-Link通信,要掌握的知识量多!需要耐心地去学习研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掌握!

楼主:
对的,我刚才看了一下,是Q80BD J61BT11N,他只能做主站吗,我想用外部FX3u的PLC做主站不行吗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板卡,那应该安装在工控机的PCI插槽上(类似于西门子的CP5611/12,但售价却贵多了)!那应该是用工控机加通讯板卡作为CC-Link主站,可以与任何从站通信。要学会使用这个板卡实现CC-Link通信,要掌握的知识量多!需要耐心地去学习研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掌握!

网友C:
安川日本官网上CCLINK通讯的资料

网友A:
Q80BD J61BT11N可以作本地站。如果不把这么贵的东东拿来作主站,是极大的浪费!工控机的性能超过FX3U!超过很多Q系列!

楼主:
那我外面用个3u做从站是不是没法对机器人内部进行写操作了,只能用来监视吗
引用 网友A:
Q80BD J61BT11N可以作本地站。如果不把这么贵的东东拿来作主站,是极大的浪费!工控机的性能超过FX3U!超过很多Q系列!

楼主:
日文可看不懂啊
引用 网友C:
安川日本官网上CCLINK通讯的资料

网友A:
我不知道机器人是哪个站控制的,不过,无论是主站还是智能从站,都不影响该站做自己的事情。 不同的是,主站可以与每个从站通信,而从站之间就不行。主站应该是那种性能出众的控制器,可以协调整个生产线的工作。如果把每个站比作一个脑袋,那么FX3U就是个头小的脑袋,Q80BD J61BT11N+DX200就是个头大的脑袋。用小脑袋指挥大脑袋,就好比用FX2N作为主站,Q系列作为从站,是不是觉得好笑?
那我外面用个3u做从站是不是没法对机器人内部进行写操作了,只能用来监视吗
还需要进一步学习,才能加深对CC-Link的领悟。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因为从来没接触过,确实不懂,初衷就是想学习一下自己用一个外部3u plc和机器人通讯,对机器人进行简单的读写操作,也没考虑那么多,之前问了好多人也没问个明确的答案,也怕买了模块之后在没法通讯上就白搭了,所以这两天一直在请教别人,谢谢大神们了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机器人是哪个站控制的,不过,无论是主站还是智能从站,都不影响该站做自己的事情。 不同的是,主站可以与每个从站通信,而从站之间就不行。主站应该是那种性能出众的控制器,可以协调整个生产线的工作。如果把每个站比作一个脑袋,那么FX3U就是个头小的脑袋,Q80BD J61BT11N+DX200就是个头大的脑袋。用小脑袋指挥大脑袋,就好比用FX2N作为主站,Q系列作为从站,是不是觉得好笑?还需要进一步学习,才能加深对CC-Link的领悟。

网友A:
FX3U作为智能从站,加FX3U-64CCL模块。加入到CC-Link网络中。也能读写数据!不过,这里涉及以下几点:
1、掌握FX3U-64CCL的使用方法。
2、学习Q80BD J61BT11N的PDF英文资料。
2、知道Q80BD J61BT11N+DX200作为主站,运行的是什么样的主站程序。是高级语言编写的?还是用Works64编写的?
3、不知道也行,可以在掌握MELSEC Data Link Library库和高级语言VB、VC++、C#的前提下,用高级语言自编主站程序,把机器人的数据传输给FX3U从站,读取FX3U的指令数据,响应FX3U的要求。
总之,难度不小!做成功了是一大收获!

网友D:
通常小弟只有用這方法來做機器人IN/OT的控制。頂多再追加DATA LINK的傳輸來變更機器人的P變數,從未想過由外部PLC去控制機器人內部,先收藏此篇看看各位前輩的各種指點

楼主:
我也只是想简单的控制一下,请问您之前的硬件都是用的哪些
引用 网友D:
通常小弟只有用這方法來做機器人IN/OT的控制。頂多再追加DATA LINK的傳輸來變更機器人的P變數,從未想過由外部PLC去控制機器人內部,先收藏此篇看看各位前輩的各種指點

网友B:
用3u不方便, 用FX5-CCL-MS模块跟DX200通讯只要设置参数就可以连上了。

楼主:
主要是手头上只有3u的plc和3u的cclink模块,所以才想试一下,现在看来,有点不太现实了
引用 网友B:
用3u不方便, 用FX5-CCL-MS模块跟DX200通讯只要设置参数就可以连上了。

网友E:
我们公司现在就是用FX3U-16ccl-m跟安川DX200通讯的,机器人设置为智能设备站,V1&V2模式都可以。楼主可放心使用。如有不明白可联系我。

楼主:
大哥,能不能教下小弟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现在就是用FX3U-16ccl-m跟安川DX200通讯的,机器人设置为智能设备站,V1&V2模式都可以。楼主可放心使用。如有不明白可联系我。

楼主:
您安川控制柜里面也是这个Q80BD J61BT11N板卡吗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现在就是用FX3U-16ccl-m跟安川DX200通讯的,机器人设置为智能设备站,V1&V2模式都可以。楼主可放心使用。如有不明白可联系我。

楼主:
大哥,怎么联系不到你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现在就是用FX3U-16ccl-m跟安川DX200通讯的,机器人设置为智能设备站,V1&V2模式都可以。楼主可放心使用。如有不明白可联系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只是想简单的控制一下,请问您之前的硬件都是用的哪些

我是用Q系列的~板卡就是使用Q80BD J61BT11N
設智能設備站即可
所以可能幫不上忙
順帶一提
如果io點數不多~有無考慮外部配線?

楼主:
嗯嗯,谢谢了,我就是想自己买个模块学习下,就害怕到时候在不行就白费了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Q系列的~板卡就是使用Q80BD J61BT11N
設智能設備站即可
所以可能幫不上忙

网友E:
我们DX200用的就是这个扩展卡Q80BD J61BT11N-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