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三菱变频器频率异常问题!

楼主(2018-02-24):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三菱A700的变频器,控制方式为模拟量控制。现在设定频率为35HZ,经过公式计算后的值输入到DA模块,DA模块在转换为电流模拟量。
实际变频器显示的频率是37-38Hz之间跳动,谁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频率误差2HZ是正常的
下载积分:+1(xuyilou116) 热心助人!

楼主:
我们这边要求的偏差要控制在1Hz以内,所以很是困惑。
这种偏差有什么办法消除吗??

楼主:
还有一个疑惑谁能帮忙解答一下:电机不带测速装置,那么电机实际反馈回来的模拟量是怎样反馈回来的?是通过信号反馈给变频器后再有变频器输出给AD模块的吗??

网友B:
通过变频器的 4-20毫安 上下限 来控制 如ABB 的 变频器 20% 到100% 范围调整 能到接近值

楼主:
你的意思是要修改参数吗??

网友C:
转变来转变去,输出的数值与接收的数值存在偏差可以理解,用偏置和增益的概念来解决。
-------------------------------------------------------------------
因变频器故障概率比PLC要高,建议从PLC程序上处理这个问题,后期更换变频器直接用默认参数即可;
设置多个参数,看是否一直存在2Hz的差异;若是,则在程序中增加或减少实际输出的频率数值;
或找到其他规律,若为线性比例失真,则进行乘除运算后调整输出数值。

网友D:
看模拟量本身的抖动有多少

网友E:
重新定義4-20mA來達成 35HZ的要求

网友F:
开环就这样了,精度和控制方式有关,自己从程序里偏置,要不就换个变频器。

网友G:
1.正常來說,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偏差。
0.1~0.3HZ還有可能。
尤其採電流模擬量,受干擾情況更少。
2. 檢查DA 模組輸出數值是否在跳動。
(若35HZ = 2000 ,那輸入數值就應該是2000)
3.檢查 DA 模組輸出電流是否跳動。
4.變頻器本身會送出電壓(電流)作為表示目前頻率。
(基本上與輸入值相同)
5.採通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