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西门子200SMART上电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8-02-24):
200smart如何设置一个时间,在初次上电时延时一定时间,然后再执行程序?

网友A:
简单的处理方式,将你的控制程序放在子程序中,上电延时后在主程序中调用执行
明白你说的意思,但是有没有头绪,能否写个简单的梯形图,小弟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