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三菱PLC能否同时接收和处理2组串口信号

楼主(2018-02-24):
FX3U系列PLC,我现在只在PLC上加了块232BD板处理一组串口信号,现在想接收处理2组上位机发出的信号(同时)。加ADP模块是否可实现~~~~~~~~~

网友A:
必须可以啊,,

网友B:
可以,我做过四组通讯都可以的。

网友C:
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是同一台PLC两个串口同步接收/处理数据,不是同一串口异步接收/处理数据。小弟第一次搞此项目,还望可提供一学习样例参考,谢谢~~~~~~~~~~~邮箱
58052938@qq.com